请教compare PCB出问题原因

楼主(2011-12-07):
在SCH与PCB比较中出现如下信息:PCB Net List Errors Report - led-2.sch - Wed Dec 07 14:41:54 2011
------------------------------------------------------------------
Design to Library Part Consistency Check
----------------------------------------
No Library consistency checking errors.

Single/Zero Pin Net Warnings
----------------------------
Net $$$2 has less than two pins in PCB net list file.

Schematic Connectivity Errors
-----------------------------
No connectivity errors or warnings.
****************************************
UNMATCHED NET PINS IN Schematic
-------------------------------
$$$10827            C11.1
$$$2                R37.1
GND-2               C11.2

UNMATCHED NET PINS IN PCB
-------------------------
$$$10827            C11.2
$$$2                R37.1        R7.3
GND-2               C11.1        R7.2
检查PCB与原理图中连接相同,但为何会这样报错?

网友:
    单网络问题吧

网友:
    PCB有手动更改网络的现象,所以原理图上看与PCB没有其别,其实只是网络名有一样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添附,您帮忙试,总是有问题,不明白原因,R37(在SCH、PCB比较时总是显示出网络名,但明明都是一样的)、VR1(在SCH、PCB比较时总是说两个脚失去)、Q2第2脚(PCB安全检查总出错找不到原因)我添附请帮忙看看出错原因?

网友B:
    进行一次eco to pcb就解决了.

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是因为你手工进行了ECO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行一次eco to pcb就解决了.

    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是因为你手工进行了ECO修改

    ECO过去还是提示R37.1有问题,看了好长时间,不知道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