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丝印时元件序号不显示

楼主(2011-12-07):
Manufacture/silkscreen时元件序号不显示,在设置里class\subclass里Renference designator 选择了silk,查看元件的封装丝印层的ref也放了啊,为什么最后出丝印时没有呢,哪位大侠帮解决下?

网友(2012-10-19):
楼主的这个问题解决了么?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上个板子看看 共同研究一下群里面自有高手

网友:
位号在显示的coponent下的redf_top,感觉是你没有选到相应的层

网友:
place/update symbol ,但是我的autosilk_top丢失了三个ref,自己添加的text

网友:
不会是被你不小心删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