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怎么移动整个模块

楼主(2011-12-07):
各位大虾,我已经布好一个比较复杂的模块,但是需要进行移动。请教怎么一起移动?????

网友:
有没有模块内打孔连线?

网友:
先选定你的模块,然后用F2 就可以了。

网友:
培训录像里有的,下一个看看吧

楼主:
已经解决咯

楼主:
顺便问一下,哪里有教学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