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静电器件烧坏导致USB连接不上

楼主(2011-12-07):
图中V729,V730,V724为防静电器件(压敏电阻),其中有1个或多个坏了导致USB连接不上,在测量电压时VBAT,VCHG,D+TAIL,D-_TAIL的电压都正常,这是为什么啊,测量电压应该不一样啊?

防静电器件烧毁后相当于是悬空还是直接导通?

网友:
如果你是用 USB2.0 串口,C702、C706 如果是47PF,當然USB不會動作。

一般經驗通常來說 USB2.0 D+ 和 D- 個別線上的電容效應,要小 10PF,(正確的結果,是取決於示波器上眼圖) 。所以 V729+C702 要小10PF。 C706+V730也要小10PF。

防静电器件烧毁后相当于是悬空还是直接导通? => 都有可能。

如果是在調適機器,先可以將 V729,V730,V724 元件移除,看看 USB 是不是可以連線。

楼主:
V729,V730,V724 元件移除后,USB可以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