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原理图查找相同类型元件

楼主(2011-12-07):
protel原理图查找相同类型元件方法是什么?比如我要查找原理图中所有电阻,如何查找,并且如何批量修改?

网友:
这很简单,进行全局编辑。看看书就知道了,图我就不截。

网友(2012-02-03):
选中该电阻,然后点右键,查找相似对象,在弹出的对话框里就有各选项(原谅,由于英文不好,所以不是特别懂),我记得里面有批量选择的对话框,首先先选择相同的物体,然后点确定;待更改的物件选中后会弹出一对话框,里面有该原件的属性,包括相同属性,再直接更改就可以了。自己也不是很熟悉,建议楼主多试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