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2中 LAYOUT里怎么不能设置各层的颜色呢?

楼主(2011-12-07):
pads9.2中 LAYOUT里怎么不能设置各层的颜色呢?

在那个地方设置呀。望各位大侠帮助。谢谢

网友A:
在菜单 setup->display colurs  的菜单里每个层都可以设置不同颜色。还可以对不同的元素设置

网友:
2楼的回答正确,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菜单 setup->display colurs  的菜单里每个层都可以设置不同颜色。还可以对不同的元素设置

就是选好显示的颜色,不能在层及其不同的元素设置颜色呀?只是显示为底色(黑色)。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选好显示的颜色,不能在层及其不同的元素设置颜色呀?只是显示为底色(黑色)。谢谢

你其他层要是没有东西的(过孔,走线等)也只会是显示底色的,还有你要是单独开一层显示,例如3层,但是你走线的属性不是3层的,也会出现过孔不见的情况,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呢?要不你把你的板子上传上来,大家看看啊。

楼主(2012-02-03):
谢谢各位大虾。知道是怎么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