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里面的电机

楼主(2011-12-07):
想问问大家,orcad里面有直流电机没有? 没有怎么添加?

网友:
ORCAD 是用來繪製原理圖,來表達電路的接線,或是要轉出網表產生 PCB,所以 ORCAD 只是個過程。
目前 ORCAD 元件庫裡,只有交流電機這個名稱和符號,沒有直流電機。你可以利用現成的交流電機元件,來改成直流電機使用。
直流電機元件在 C:\Cadence\SPB_16.5\tools\capture\library\ElectroMechanical.olb 裡面。(我用的是 ORCAD 16.5 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