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分割?

楼主(2011-12-08):
  六层板 ,  有多个电源,  有5V    3.3V   1.8V    1.2V     为什么要做电源分割层?
请各位大侠告诉下. 谢谢

网友:
期待大侠们的灌水、

网友:
分割有很多好处!
1.可以减少走线(比如PCB板框很小,这样大大减少电源的走线所占面积)
2.可以保证供电(供电稳定)
3.保证参考平面完整性(不会分裂电源层,大面积电源相当于GND可以抑制干扰)

楼主:
但是  如果高速线在第三层,  电源分割在第4层。   GND 在第2层 ,, 这样也可以吗?
   两个参考层的电位都不一样。 这样不会出现干扰吗?

网友:
跨分割对信号线的影响是阻抗不连续,看是否可以是要看这样的分割会对阻抗有多大的影响

所以高速线最好不要跨分割.不会出现干扰,只会引起阻抗不连续

楼主:
那也就是说, 高速线上,只要上下层有个参考大的铜皮,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