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改reference后allegro导入表后怎么不让器件飞掉

楼主(2011-12-08):
更改reference后allegro导入表后怎么不让器件飞掉

楼主:
记得以前用boardstation的时候能把器件坐标反标到原理图中的
这样他修改ref后的器件是不会飞的

网友:
    我也需要呢

网友A(2017-07-07):
    看来是没有不会飞的了

网友B:
    我也想知道,顶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没有不会飞的了

    有一种skill可以在更新网表之后根据位号重编前的原理图和PCB文件进行还原布局,也有一种skill可以根据未重编前的原理图和重编后的原理图将更新后的位号直接更新到PCB上去,这样PCB上的位号就与重编后的原理图上的位号一致了,然后再更新下网表就不会飞了。另外也可以直接在PCB上对位号重编,然后将位号反标到原理图,然后再更新下网表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知道,顶上去

    有一种skill可以在更新网表之后根据位号重编前的原理图和PCB文件进行还原布局,也有一种skill可以根据未重编前的原理图和重编后的原理图将更新后的位号直接更新到PCB上去,这样PCB上的位号就与重编后的原理图上的位号一致了,然后再更新下网表就不会飞了。另外也可以直接在PCB上对位号重编,然后将位号反标到原理图,然后再更新下网表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skill可以在更新网表之后根据位号重编前的原理图和PCB文件进行还原布局,也有一种skill可以根据未 ...

    听起来有点复杂,转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听起来有点复杂,转晕了

    需要可以发过来,帮你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需要可以发过来,帮你搞!

    好的,谢谢!
    最好是能分享下你的SKILL,那样随时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skill可以在更新网表之后根据位号重编前的原理图和PCB文件进行还原布局,也有一种skill可以根据未 ...

    大师,能否获得你的skill:81262023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