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part type的引脚序号和调用该元件的引脚序号不一致,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1-12-08):
元件建立part type时的引脚序号如下图:

调用该元件时显示的引脚序号

1号引脚的位置和6号引脚的位置互换了一下

网友:
我只知道有一种情况:你库里面存在和你建CAE封装(你发的上面的图片)时重名的CAE Decal(即你发的下面的图片)。在库管理器中,重名的CAE Decal(即你发的下面的图片)所在的库,在你希望调用的CAE封装(你发的上面的图片)所在的库的上面,这样调用的就是重名的CAE封装。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应该是优先级的问题。在库中排列越靠前优先级越高。图中封装的part与库中已有的重名,由于优先级的问题,图中PCB Decal被赋予了库中已有的定义,而不是你现在所建的。把这个的名字改一下,加个后缀试试行不行

网友:
    应该是3楼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