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cl信号与cml信号应该怎么接?

楼主(2011-12-08):
请问大侠:pecl信号与cml信号应该怎么接?pecl信号与cml信号应该怎么接?pecl信号与cml信号应该怎么接?pecl信号与cml信号应该怎么接?pecl信号与cml信号应该怎么接?

网友A:
LVDS与PECL、LVPECL、CML、RS-422及单端器件之间的接口设计.zip (147.35 KB, 下载次数: 25)  可是要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是要这个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是要这个

没有cml到pecl的接法啊?

网友:
这是我以前搜来的。你自己去搜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