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帖】封装上的 "十字架" 原来是这个用途哦.

楼主(2011-12-08):
原来这个十字架是用来定位用的呀.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A:
你研究得好仔细,够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研究得好仔细,够专业。。

呵呵, 谢谢夸奖.

网友B:
楼主能不能教教我怎么做封装啊  用layout做PCB封装的时候那些参数都应该怎么写啊  暂时没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不能教教我怎么做封装啊  用layout做PCB封装的时候那些参数都应该怎么写啊  暂时没教程

你想要知道哪个参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想要知道哪个参数?

尽可能多的   现在我这里没有教程   小弟也是新手  自学的   做Quad  和dual的封装里的参数  BGA暂时用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尽可能多的   现在我这里没有教程   小弟也是新手  自学的   做Quad  和dual的封装里的参数  BGA暂时用不 ...

你用封装向导做的封装?

网友C:
从来没有见过封装上有这个十字架,自己画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来没有见过封装上有这个十字架,自己画上去的?

自己画上去的.
用来 布局挺有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用封装向导做的封装?

对对对   那个必须所有参数都要填写吗?能不能把那些参数介绍给我  小弟谢大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对对   那个必须所有参数都要填写吗?能不能把那些参数介绍给我  小弟谢大哥了

图示得很清楚哦, 还有哪些不明白的.

网友D:
封装上这个十字架在哪个层上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封装上这个十字架在哪个层上画?

第20层, 线宽为 0.001mm.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示得很清楚哦, 还有哪些不明白的.

什么意思  不明白   前辈问一下  pads9.3有教材吗  能给推荐一两款吗 我这周去书店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意思  不明白   前辈问一下  pads9.3有教材吗  能给推荐一两款吗 我这周去书店看看

我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的书.
还有上面的图示不是很清楚了吗?
你试着做附件空上封装, 看看有什么问题?

网友C:
楼上用的什么软件?怎么我的pads2007找不到这个界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用的什么软件?怎么我的pads2007找不到这个界面呢?

我用的是 PADS 9.3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的书.
还有上面的图示不是很清楚了吗?
你试着做附件空上封装, 看看有什么问题?

前辈  能帮我做一下这个的封装吗  我做了很久了  我怕自己做的不能用  要PCB的  单位是inche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辈  能帮我做一下这个的封装吗  我做了很久了  我怕自己做的不能用  要PCB的  单位是inches

自己动手, 你画出来我帮你检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动手, 你画出来我帮你检查。

 我做的肯定是不对的   现在还搞不清楚这些怎么填写  每个参数代表什么意思   以前的教才里说的都和9.3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