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求教DDR时钟差分信号仿真

楼主(2011-12-08):
      最近仿真DDR 时钟,仿真出来的波形和拓扑结构如下所示:
    图1: 驱动端;图2、3:接受端
    图4:驱动端发出时钟差分波形;
    图5、6:接受端收到时钟差分波形。
   仿真成这样的结果却是难受,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你这些数据只能让大家陪你一起难受啊

网友(2014-08-08):
    这是嘛结果啊,真是你这些数据只能让大家陪你一起难受啊

网友:
    阻抗不匹配造成嚴重反射 , 考慮串上電阻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