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留孤岛的看法---求证

楼主(2011-12-08):
刚用allegro画完一个4层板,叠层设置为TOP-GND-POWER-BOTTOM,理论上要把内电层孤岛删除,这回我考虑到底层信号走线的回流路径,就没删除POWER的孤岛,不知道我这样的想法是不是有错误,请教各位了。另外我出底片之后在CAM350导入,NCLEGEND在CAM350中显示不全,是什么问题,求教了。谢谢。

网友A:
    本人建议孤铜还是删掉的好,虽然有网络但是那都不挨,比较不好,NCLEGEND没有显示是不是你在出光绘的时候没有加上那一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建议孤铜还是删掉的好,虽然有网络但是那都不挨,比较不好,NCLEGEND没有显示是不是你在出光绘的时候没 ...

比较不好具体是指什么,我没有删除,有什么影响?NCLEGEND没显示问题找到了,是因为0mi线宽的问题,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B:
    你的孤岛必须删掉,留着的话你自己觉得能达到所谓的回流吗?

网友:
    具体是什么还真不知道,谢谢楼上的解答

网友C:
    楼主你根本就不懂回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孤岛必须删掉,留着的话你自己觉得能达到所谓的回流吗?

    必须删除,我不懂,还请明示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根本就不懂回流

    对这个没有深入理解,还请你赐教一下

网友:
    所谓的回流,一定是一个回路,所谓的回路一定是有去有回,闭合环路。
而孤岛,是孤立的,谁也不连接,(还不如朝鲜半岛,至少有个所谓的大哥罩着)
所以哪里来的回流?

网友(点评):
明白了,讲解生动,精辟。

网友:
    删除。或与其它大面积的GND连接,否则就会形成环路面积。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我总结一下:回流路径的确定是低的阻抗路径,特性阻抗是由层间距,信号线宽,绝缘层的导电率等决定。我们一般选地平面和电源平面作为某信号层的回流路径,究竟哪个平面作为回流路径,要考虑该层到电源平面和地平面的层间厚度,阻抗大小,不单单由参考回流面的完整性决定,而且回流路径不只是一个平面的概念。我想,我的叠层是SIG-GND-POWER-SIG,如果与底层靠近的电源平面有分隔,底层信号层回流路径遭遇不完整的回流平面,那么会在GND上进行回流,不知道我的认识对不对,请高人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