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2007可以反标到orcad吗?

楼主(2011-12-08):
如题!

网友A:
当然可以啊,用setup菜单的orcad/expedition interfa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啊,用setup菜单的orcad/expedition interface

兄弟,我还是不会呢,可以详细点吗?先谢了!好像反标时没有生产.swp文件,还有就是pst*.dat files path:是选什么文件?我是直接导入.kyn网络表生成pcb的。

网友:
求教高手

EE2007.8可以反转成PADS或ALLEGRO吗

网友B:
小弟正着急

EE2007.8可以反转成PADS或ALLEGRO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正着急

EE2007.8可以反转成PADS或ALLEGRO

你可以参考一下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ighlight=pads%2B9.3

楼主:
这里有相关的资料,不过我照做也没能解决问题,有好办法解决吗?大侠们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amp;highlight=orcad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参考一下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213&highlight=pads%2B9.3

这是2005的
老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2005的
老兄

 应该类似吧,不过我个人还没试转换过

网友:
不一样哦
兄弟

网友A:
你把你操作的步骤写一下,我试过不同的版本,都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你操作的步骤写一下,我试过不同的版本,都木有问题

pst*.dat fies path:不知道怎么选好。貌似不用借助orcad/Expedition interface也可以实现反标,不过我试了也没找到.swp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pst*.dat fies path:不知道怎么选好。貌似不用借助orcad/Expedition interface也可以实现反标,不过我试 ...

1、PSt* 文件你在orcad中生成的时候的路径就是你要添的路径
2、可以绕一下试试,自己建一个空的swp文件,然后在第二个里边选它(新建项目时),我一般都这么办
那个单独的interface我只用过一次,很久以前,看帮助和05中的没有太多改进,就没有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PSt* 文件你在orcad中生成的时候的路径就是你要添的路径
2、可以绕一下试试,自己建一个空的swp文件, ...

我按照你的方法试了,不过还是不行呀,一直出现 ,不知道是自己操作不对,还是安装软件时出了些问题,还有就是   “PSt* 文件你在orcad中生成的时候的路径就是你要添的路径”是说orcad的项目文件夹吗?

网友C:
我说说我在05下是怎么试验成功的,先用接口程序orcad/expedition interface,生成一个.SWP文件,然后在LOGIC目录下找到RENUMBERREF.TXT文件,拷贝最下面修改的标号到.SWP文件里面,最后到ORCAD里面运行反标注就行了。(注意事项,在expedition先运行完排序之后要保存退出再去找RENUMBERREF.TXT)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说我在05下是怎么试验成功的,先用接口程序orcad/expedition interface,生成一个.SWP文件,然后在LOGI ...

太感谢了!兄弟!!!终于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07版的也差不多,不过不用orcad/expedition interface 生成.swp文件也可以,直接新建一个空的.swp文件,然后在expedition上运行Renumber Ref Des,再运行back annotate,将RenumberRef.txt最下面修改的标号copy到.swp文件里(不用退出expedition也行),最后在orcad上反标即可。

网友A:
我这里不用手动复制即可反标,很奇怪,是不是还有操作不对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不用手动复制即可反标,很奇怪,是不是还有操作不对的地方

介绍下经验,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