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请问怎么在HFSS中以“路”形式查看仿真结果

楼主(2011-12-08):
各位大神,我做了个微带线的仿真,在线的两端各有一个Port。不想查看S参数,而是想擦看port1端与port2端的波形的变化,请问怎么处理啊?

网友:
RE: 请问怎么在HFSS中以“路”形式查看仿真结果

HFSS一个主要功能就是提取S参数,S参数属于频域的,你要看port端的波形变化指的是时域。你需要从HFSS里把S参数导出来放在时域仿真器里,比如designer,ADS和hspice,然后在S参数的一端加激励,当然这个激励可以是方波也可以是正弦波。S参数是用正弦波扫频激励得出的,你可以选择正弦波。然后在需要观察的点加上probe就可以看到波形了。附图是ADS对S参数时域仿真的链路搭建和仿出的波形,波形里能明显看出幅值的损耗和相位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