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tel99画单板面

楼主(2011-12-09):
问一下,为什么protel画单面板时,那种铜包焊盘的方法时为什么不直接画块多边形铜皮,而是先画个框才去里面一点一点的填充呢?

网友A:
因为prote是低端软件,它的高版本就AD就可以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prote是低端软件,它的高版本就AD就可以做到。

哦,谢谢,原来如此.

网友:
楼主以后提问最好有图方便理解。

其实能直接进行画多边形铜皮,多方便呀,填充多累人。

网友:
因为他不会直接画个多边形的铜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