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层叠阻抗计算疑问

楼主(2011-12-09):
如上图所示是layout cross section的设置,其中TOP层的阻抗设置是60.745ohm。按我的理解是TOP层的阻抗计算可以用微带线计算公式来求得,可是算出来的结果是53.59ohm 。这里的etch factor蚀刻因素不知道对阻抗计算有什么影响?还有allegro里的层叠阻抗是按什么样的公式来求得。

网友A:
Polar 算出來約 60.1 Ohm,etch factor 差異不會差到 6 Ohm,可能是你的計算軟件,帶的公式問題。

楼主:
我自己按上面我发的公式用笔算了下,结果也是53.59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lar 算出來約 60.1 Ohm,etch factor 差異不會差到 6 Ohm,可能是你的計算軟件,帶的公式問題。

能贴个你用的软件设置算出来结果的图出来吗?谢谢

网友:
你用的软件以及那个公式,都是所谓的经验公式,不及用数值计算的方法来的准的

网友:
所以,你以后还是尽量采用使用数值算法来获得特征阻抗的软件来计算特征阻抗,不要再用你那个经验公式计算器了

网友:
算出来应该是60.93

网友(2012-01-11):
POLAR 这个软件还是不错的!好多板场也在用。

网友B:
PADS中可以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PADS中可以做吗

    pads带的hyperlynx可以算的。

网友:
    谢谢了,现在想学这方面的,不知从那下手呢

网友(2012-06-11):
    我用ADS自带的LINECALC算出来是59.568ohm

网友(2012-10-11):
    E:\BRD\linshiwenjan用SI9000算出来是很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