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 vdd和vtt之间加了一个100nf的电容,请问这个电容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1-12-09):
如题,请问这个电容有什么作用?这个容值大概怎么来选择"?

网友A:
应该是一个跨接电容,在DDR走线的时候出现了跨电源平面的现象一般这样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一个跨接电容,在DDR走线的时候出现了跨电源平面的现象一般这样处理的。

有关于这个设计的guide么?希望能看看原文的解释。

网友:
我这没有,但是很多做法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