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GND无法扇出

楼主(2011-12-09):
为什么GND无法扇出?还有几组电源也没有扇出请问哪里设置有问题?

网友:
没搞过这个,等高手

网友:
这是BGA嘛?这么大?

网友:
是不是设置了电源CLASS的规则过大,或者网络规则了。你把这两部分规则先默认,在扇出看一下。

楼主:
谢谢。解决了正如你所说的

网友(2015-04-03):
我这里是信号网络无法扇出,电源和GND可以扇出,困扰几天了

网友(2020-07-15):
    这个可以设置bga区域规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