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mmary drawing report总有Missing connections

楼主(2011-12-09):
    见图,总有missing connections no/rats(3)也没有飞线,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线,但是connection是100%这图到底是完成了没,大家有没有碰到过

楼主:
    找到原因了,在做一个继电器的封装时,2个NC脚由于看着难看标记为power然后pin visible取消了,所以就这几个脚没有显示没有连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Just look & Learn !! Thanks

网友A:
    其实在设计原理图的时候所有管脚都是visible的,这样就可以避免楼主的问题。
总觉得隐藏“电源”和“地”管脚不像那么回事,
    不知道各位同学怎么看,想听听不同的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回,这个真得回!

这个同学,你初级新手怎么会有签名?
    羡慕嫉妒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在设计原理图的时候所有管脚都是visible的,这样就可以避免楼主的问题。
总觉得隐藏“电源”和“地”管 ...

    主要是这些原理图封装都是现成的,用的时候也没仔细看,HOHO,查了半天

网友:
    对,挺讨厌从公司的库中调出这种现成的封装,
    看到一些评估板的图中几乎不会隐藏管脚。
    没办法,个人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