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诡异的问题,一个DRC警告,WARNING [DRC0004]

楼主(2011-12-09):
WARNING [DRC0004]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U1,IO_VB7N0_W15 Bidirectional Connected to Output Port:  FPGA, PAGE-A1DR FPGA END  (2.50, 5.30)

请看图

楼主:
--------------------------------------------------
Checking Schematic: FPGA
--------------------------------------------------
Checking Electrical Rules

WARNING [DRC0004]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U1,IO_VB6N1_V21 Bidirectional Connected to Output Port:  FPGA, PAGE-A1DR FPGA END  (4.90, 2.20)
WARNING [DRC0004]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U1,IO_VB7N0_AA19 Bidirectional Connected to Output Port:  FPGA, PAGE-A1DR FPGA END  (5.00, 4.80)
WARNING [DRC0004]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WARNING [DRC0004]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U1,IO_VB7N0_W15 Bidirectional Connected to Output Port:  FPGA, PAGE-A1DR FPGA END  (2.50, 5.30)  U1,IO_VB7N0_Y14 Bidirectional Connected to Output Port:  FPGA, PAGE-A1:DDR FPGA END  (2.50, 5.50)
WARNING [DRC0004]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U1,IO_VB6N1_V20 Bidirectional Connected to Output Port:  FPGA, PAGE-A1:DDR FPGA END  (4.90, 2.10)
WARNING [DRC0004]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U1,IO_VB6N1_V22 Bidirectional Connected to Output Port:  FPGA, PAGE-A1:DDR FPGA END  (4.90, 2.30)
WARNING [DRC0004]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U1,IO_VB6N1_W22 Bidirectional Connected to Output Port:  FPGA, PAGE-A1:DDR FPGA END  (4.90, 2.70)
WARNING [DRC0004]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U1,IO_VB7N0_W16 Bidirectional Connected to Output Port:  FPGA, PAGE-A1:DDR FPGA END  (2.50, 5.40)
WARNING [DRC0004]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U1,IO_VB7N0_AB18 Bidirectional Connected to Output Port:  FPGA, PAGE-A1:DDR FPGA END  (5.00, 5.60)
WARNING [DRC0004]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U1,IO_VB7N0_Y17 Bidirectional Connected to Output Port:  FPGA, PAGE-A1:DDR FPGA END  (2.50, 5.60)
WARNING [DRC0004]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U1,IO_VB6N1_Y21 Bidirectional Connected to Output Port:  FPGA, PAGE-A1:DDR FPGA END  (4.90, 3.10)
WARNING [DRC0004]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U1,IO_VB6N1_Y22 Bidirectional Connected to Output Port:  FPGA, PAGE-A1:DDR FPGA END  (4.90, 3.20)
WARNING [DRC0004]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U1,IO_VB7N0_AA18 Bidirectional Connected to Output Port:  FPGA, PAGE-A1:DDR FPGA END  (5.00, 4.70)
WARNING [DRC0004]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U1,IO_VB6N1_W21 Bidirectional Connected to Output Port:  FPGA, PAGE-A1:DDR FPGA END  (4.90, 2.60)
WARNING [DRC0004]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U1,IO_VB7N0_AB19 Bidirectional Connected to Output Port:  FPGA, PAGE-A1:DDR FPGA END  (5.00, 5.70)
WARNING [DRC0004]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U1,IO_VB6N1_R17 Bidirectional Connected to Output Port:  FPGA, PAGE-A1:DDR FPGA END  (4.90, 1.70)

网友:
這個很正常啊,例如有些芯片的管腳在手冊上說是 Bidirectional,可是它有很多模式可以選擇,好比說 GPIO INPUT、GPIO OUTPUT、UART TX,這時候你在ORCAD建立元件庫的時候,你可能選擇 Bidirectional ,可是實際上你可能是一個 GPIO INPUT PIN,所以會接某元件的 OUTPUT PIN,所以 ORCAD 會提醒你 Bidirectional Connected to Output Port。

所以在件元件庫的時候,要慎選 PIN TYPE。另外一個方法是去修改, ERC Matrix 的規則,只怕 98%Bidirectional Connected to Output Port 是沒關係的,其他 2% 是真正有問題,如果沒仔細看,有時候會很淒慘的啦~~~~~~

楼主:
仔细看,我试着把那个PIN 没连接到任何网络,都会出现那个警告。。。
百思不得其解啊

楼主:
解决问题,把PORT 改成off-page 就OK
虽然逻辑上说不清楚。。。

网友:
怎會說不清楚。請看別人的帖子 https://www.eda365.com/thread-9218-1-1.html
帖子還是放在 [推薦主題] ,非常醒目呢。

楼主:
我的port确信属性没问题的~~所以说不清楚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