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lAirGap函数问题

楼主(2011-12-09):
axlAirGap(
         o_item1DBID
         o_item2DBID
         [t_layer]/nil
         [s_full]
     )
==> l_airGapData/nil/(s_error l_airGapData/l_errorData)

测试代码格式:skill 'a= car(axlGetSelSet()),b= cadr(axlGetSelSet()),axlAirGap(a,b,"XX层面",t)'

就LINE到PIN的距离有问题,返回的结果不知为何总是 (INVALID nil)。

'INVALID
One or both elements are invalid. Data return format: (INVALID
nil). For distance between a pad and non-pad element, use the
element subclass, if the non pad element is on etch. If not, use
the t_layer which defaults to the active layer, if undefined. If
non-etch and the pad are undefined on the subclass, determine
the subclasses on which the pad is defined and return those
layers (XXX). For distance between two pads, return gap based
upon the active etch subclass, if t_layer is nil. Otherwise use
t_layer to determine gap. If one or both pads do not exist on
that layer, there is an error.

第三个参数(层面),试过几个都不行,可能我理解有误,
谁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
问题解决了。。。太悲剧了,我一直以为放着16.5、16.3的PDF不用,看15.5的,在15.5里调试,以为这样兼容性会好点,结果发现并不是个好方式。很多15.5的没有公开的功能在16版本的时候在PDF里公开出来了的情况时有发生。。。

网友(2013-03-25):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太悲剧了,我一直以为放着16.5、16.3的PDF不用,看15.5的,在15.5里调试,以为这样兼容性会 ...

大侠你QQ号多少啊,这个函数想跟你详细的请教,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