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更改allegro的工作区域大小!

楼主(2011-12-09):
我使用的是allegro16.3版本。
在design Parameter editor的design选项卡中,无法更改Extents中的width和height数值。
改动后立刻还原成原来的大小。
求解!
thanks!

网友A:
    有可能是你其他命令 還沒結束

你先到外面按滑鼠右鍵 選done 在去改改看,應該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你其他命令 還沒結束

    你先到外面按滑鼠右鍵 選done 在去改改看,應該就可以

    点击以后没有done。应该是已经结束命令了。

网友B:
    这个估计是16.3的BUG,这样做可以,先将单位换一下比如:原来为 mil,把它换成mm就可以改了,如果你确实想用mil,再把单位改回来,工作区的大小可以改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估计是16.3的BUG,这样做可以,先将单位换一下比如:原来为 mil,把它换成mm就可以改了,如果你确实想用 ...

非常感谢!
按照你说的,已经能改了。

网友:
    學習到了,不過這個問題我是都還沒遇到過

网友(2012-02-24):
    好多人遇到这个情况,我试了很多方法都改不了啊,好讨厌啊。

网友(2012-10-26):
好像只能一点点的改小。不能一下子改很多。我用的SPB16.5

网友:
    一点点变小都不行
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你一点一点的改呀。我用的软件也16.3的,也只能一点一点的改呀

楼主:
    为啥我的是更换单位(User Units)以后再换回来就可以改了,而且没见有啥限制啊?
    也是用的16.3!
表示不解!

网友:
    改的时候是不是已有元件(结构)在工作区域了,不是什么BUG,而是改的时候元件在改后的区域之外了,这是被禁止的。。。先把元件拖到你需要改后的中央位置,再改就OK了。。

楼主(2013-01-15):
    应该是ls说的这样。
    我做的修改是改大。
其他那几位可能做的是改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