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ads logic导入pads中,出现以下错误,怎么回事?

楼主(2011-12-09):
pads logic导入pads中,出现以下错误,怎么回事?sfp这个元件已经有封转了呀,怎么还会出现这个错误呢?

楼主:
期待高手指点下

网友:
提示你的T1的封装:SFP在你的库里面没有找到,所以T1没有成功的调入你的PCB。你的T1与其它一些元件的网络连接也就没有相应的生成。
你检查一下你的库里面有没有SFP这个封装,或是封装名写错,或是SFP封装所在的库你没有添加进库管理器中。

剩下的一些是提示没有成功生成元件的某些属性,这个可以忽略,在PCB中一些属性并不是太重要。

网友:
没有封装

网友:
又见晨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