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射频信号正下方的地为什么要挖空?

楼主(2011-12-09):
请教一下,射频信号正下方的地为什么要挖空?

楼主:
这样的话回路是不是就是信号线周围的地了?

网友:
一般而言模拟线要加粗这样的话就会使得阻抗发生变化,所以为了对阻抗控制,在模拟线挖空,隔层铺铜的做法。

网友:
正解:
减少寄生电容效应
寄生电容减缓信号的上升沿 对高频信号质量影响大

网友:
RF信号是窄带信号

网友:
4楼是正解!我再解释下,既要减少寄生电容的影响,又必须达到50ohm的阻抗设计,咋办?只能将参考层设置的远一些,也就是通常的隔层参考了!

楼主:
多谢4楼的解释,还有一点不明白
我看的是英飞凌的设计,他们的信号线到共面地 也就4mil,要是以隔层的地做参考的话就是信号到地平面最少也要6mil以上吧,
一般信号都会选择离信号最近的地做参考平面,所以信号会流路径应该是共面的地吧。

网友(2012-02-06):
这点我也很困惑,期待高手的分析。先顶一下。

网友:
高速信号是有一些会在同层回流,但微乎其微,主要还是走线正下方的完整参考平面!隔层参考就对了!你可以自己仿真看看!

网友:
是将走线下方的地挖空吗?我只遇到过将 PAD  下面的参考面挖空的,这个减少电容我觉得合理,线下不会挖空吧

网友:
differential線底下挖空會繼續reference到再下一層的參考面,所以依然有回流路徑。
電磁場更多比例綁在PN線之間,對地電容減小誠如Gionee所述。
並且因為遠離地層,必須增加線寬及減少PN之間的距離才能達到阻抗要求,
這對高速訊號來講更加減小了loss,缺點是layout面積需要更大。

hao2012所說的pad底下挖空是為了阻抗控制,不同目的。
主要是pad本身面積比較大會讓阻抗變小(對地電容變大),
原本線的阻抗50可是pad可能是也許40,所以你把pad底下參考挖掉會讓阻抗又回到50,
對整條線來講阻抗就會比較連續。

网友A:
主要是为了增大anti-pad的距离,但是在挖空的时候不能仅仅以pad为边界来切割,而是应该以component为单位来考量寄生参数,挖不好会弄巧成拙的。

网友(2012-03-17):
和射频信号传输线也有关系吧,我记得射频信号传输线有75欧的。
至于差分走线的参考地挖空应该是阻抗匹配的要求吧,一般差分走线并没有焊盘宽,
那么当差分走线进入焊盘,就相当于走线突然变宽,从而影响了特征阻抗(阻抗变小),
为了匹配就只能挖空参考地了。我记得Altera官网上专门有1篇文章对这个进行论述的。

网友(2012-08-08):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为了增大anti-pad的距离,但是在挖空的时候不能仅仅以pad为边界来切割,而是应该以component为单位来 ...

这个能不能详细解释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