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tfix_SPB16.30.039_wint_1of1补丁怎么破解啊

楼主(2011-12-09):
cadence16.3破解成功后打了这个补丁就不能用了,哪位高手指点下怎么破解这个补丁呢

网友:
    要重新安裝,先裝主程式在裝補丁,之後在破解

破解之後就不能在裝補丁了.

网友:
    都是经验之谈,顶!我也遇到过!后来嫌麻烦,干脆不装新补丁了

楼主:
    原来是这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