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DDR2 VTT和VDD之间加一个100nf的电容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1-12-09):
10金币
如题,有人知道在DDR2的VTT和VDD之间加一个100nf的电容有什么作用么?
有可以提供相关的资料么?

网友A:
这是典型的Dimm的设计方法,通常在Dimm上DDR2的地址控制信号都是以VDD平面作为参考,所以这里将地址控制信号的VTT用电容接到VDD。但如果我们设计的DDR2的地址控制信号是以GND为参考,那这里的电容就应该接到GND而不是VDD。楼主去找dimm条的设计,几乎都是这样的。

网友:
问题不详细。
我猜,可能是有线跨了两电源的分割。

网友(点评):
100nf的电容如果是方便回流是不是太大了点,对应的频率太低了点。这么低的频率是不是可以不用考虑跨分割了。另外补充一点100nf的电容有好多个接到VTT和VDD之间。这样构成回流路径是不是有点讲不通。。。

楼主:
可能说的是有点不清楚,但原理图是客户的,不便截图。
补充一点100nf的电容有好多个接到VTT和VDD之间。
希望有见过这样设计的guide的大虾能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减小两电源间的阻抗!!!估计

网友:
查了很多资料,目前原因还是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典型的Dimm的设计方法,通常在Dimm上DDR2的地址控制信号都是以VDD平面作为参考,所以这里将地址控制信号 ...

谢谢doya,觉得说的很有道理。我们这个设计确实是带DIMM的ddr2
一般对于带DIMM的DDR2的地址命令信号由于处理器芯片内部和DIMM处都是参考了VDD。设计时候要求这些走线尽量参考VDD。

网友B:
我的案例是DDR3颗粒!地址参考的是GND和VDD

网友(2012-01-11):
引用 网友B:
我的案例是DDR3颗粒!地址参考的是GND和VDD

版主你好!我最近也设计了一个DDR3,是2片的。我看到你截图中的设计好像是菊花链式的拓扑结构,但具体怎么出线还不是很清楚,可否把这一部分的走线PCB 发给我参考啊!谢谢了!如果实在不方便,每一层的截图发给我也可以。万分感谢!
我的邮箱:77897767@qq.com
其他有这方面资料的,也请发给我,小地感激不尽!

网友:
我觉得这个电容是用来提供连接Vtt到Vdd的路径的。
记得intel一份文档中有提到如果ddr之类的高频信号线换层的话,就在换层的地方每5个信号线放置一个小电容。

网友(2021-05-18):
引用 网友A:
这是典型的Dimm的设计方法,通常在Dimm上DDR2的地址控制信号都是以VDD平面作为参考,所以这里将地址控制信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