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var requestInfo = {"data":"","region":"cn","sceneId":"19x5u7lo","token":"f8f08f626bd93b44f1ac776922a66387","traceid":"1a193f4217602754153922512e4d32","type":"GET","userId":"HpadJlQnz2zSKcSmjXBaqQvjYUvP4jMJIk/ZwGNDNiM=","userUserId":"WeruU5ufDZe3gjqlVm7GsA=="};

网友(2019-11-08):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了解电子元件的特性,三极管是电流驱动元件,MOS管是电压驱动元件,为什么说MOS管用手触摸容易坏, ...

你的头像跟你很般配

网友:
学习了,受教受教

楼主(2019-12-12):
感谢各位的热心回复
当初愣头青瞎忙
提了问题都没回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