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活时发生的错误

楼主(2011-12-09):
运行orcad_16.3时,发生如下错误grab a beer, takes some time
error: failed to read+write: SPB_16.3\tools\bin\cdsCommon.dll - skipping
error: failed to read+write: SPB_16.3\tools\bin\cdsNameServer.exe - skipping
error: failed to read+write: SPB_16.3\tools\bin\libem.dll - skipping
error: failed to read+write: SPB_16.3\tools\bin\libsman.dll - skipping
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2012-10-09):
今天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不知道你后来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
这个要结束相关进程,然后再破解

网友A(2012-12-31):
不用卸载重新装,也不用重新破解,找一个跟你装的一样的电脑,把相应的文件拷贝到你的电脑就好了。我的也是那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卸载重新装,也不用重新破解,找一个跟你装的一样的电脑,把相应的文件拷贝到你的电脑就好了。我的也是 ...

谢谢你的教导

网友:
装个16.5把 很简单的 16.5装起来
百度一下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