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的SKILL程序使用

楼主(2011-12-09):
  1.HOME指定PCBENV目录
2.运行allegro,把提示的文件发给我获得KEY
3.只能使用10次,小心使用.
  4.使用说明还未整理.

网友(点评):
加密不利于交流,还要小心使用,是根本不会用它,折腾人!

网友:
这加密做的简单了点。。

楼主:
大哥有什么想法

网友:
很容易绕过你的key直接加载,可以参考EDA365 Skill的加密方法https://www.eda365.com/eda365lib/eda365skill/index.php

楼主:
对网站不熟,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
只要不是各软件之间转换的skill都不牛X,发到网上要么下了就可以用,要么就不要发。

楼主:
我没有说牛X,我只是要看看各位发给我的allegro1.log文件的内容。有用中

楼主:
其实虽然只能用10次,不过对于会SKILL的人来说还是能起到思路的作用。
大概有这些内容:
cline类:查线头,角度,pin线宽,相邻层面重叠。
颜色类:
差分类:自动设定与GROUP。
DRC类:相当于VALOR开短路功能。
GERBER类:打包,出DXF EMP/N等,产生GERBER。
XRF分页类:
line类:
plane类:自动铺PLANE,线路是否被切割,增加层面。
RULE类:设定POWER,GND线宽。
SHAPE类:线变铜,0402上铜是否有散热,板边20H内铺铜并自动打VIA,空VIA画上铜。
solder类:solder与线路via是否存在问题。
symbols类:电容问题,电容分布,COPY器件是否存在,新旧器件的变动。
text类:text中心,text与其它存在问题,导TEXT与LINE所有类型都行,text方向。
VIA类:
void类:0402铜上开孔,void空删除。

网友:
所有程序密码都是windowsopenxgf19840510,直接加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