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 3d 观看及转换程序送给大家

楼主(2011-12-09):
做了个 3d 观看及转换程序送给大家,名字叫 happy 3d,可以读入 3ds,vrml,vrm97,stl,obj,dxf 格式文件,转換到 3ds,vrml,vrm97,stl,obj,dxf ,maya,x3d

主要作用可以改动比例,坐标,等...自己玩玩就知道,主要作用可从一大堆 3d 文件中找出自己合用的 3d文件观看及修改,转换到自巳合用格式中。

下载

网友:
    看看能不能用,我都是贴片的东西,楼主辛苦

网友A:
    怎么运行这个EXE程序出现错误啊?求解释

    运行状态

    运行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运行这个EXE程序出现错误啊?求解释

program 是 vb2008.net 写的如果兄弟电脑是 vista 或 win7 是自帶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3.5 ,如果是 xp 那就要下载了

楼主:
之前我发过一个貼 2850个零件,pads 可用,因為太多零件不知道那个才对,用这个就方面多了,另外 AD 用家除了在 www.3dcontentcentral.cn 下载 step 零件外也可从 2850 个零件找合用的,再由 solidswork 转 step 用,但出來的零件文件会大一些,另外 AD 对 step 格式要求很高,用 PROE 转很多时候都不能载入,还是 solidswork 这方面好一点,当然自己做零件最好,但太烦,我一般都是在网上下载,找不到就转,很少做。

网友:
    研究一下。

网友:
    帮顶一下,我还是等楼主出3D PCB不丢焊盘和走线的教程,等的花都谢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