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的一块4层板!他的电源层走法不知道行不行!大家帮忙看下

楼主(2011-12-09):
大家帮我看看他那电源层!

网友(2012-02-23):
电源层这样走线太不理智了,应该走一个方向的,不要把中间包个空饺子。USB的两根数据线没走差分线。电源部分线太细,过孔不足,可能会使供电不足,系统工作不正常。电源模块最好可以铺铜处理。

网友:
我一看这个应该就是一个MP4的PCB!
1。既然有电源平面,那IC每个VCC脚直接打个孔到平面得了,不要在离IC远的地方打孔再走长线接到IC,而且电源线太苗条太骨感了吧
2.再看看这张图里:这么多104电容,我想应该是在IC的每个VCC脚放置吧,怎么放在一堆呢?
3. ..... 要多多努力才得

网友:
楼上说的很好!去耦电容应该靠近电源管脚,USB差分信号应该走等长线!电源层没有好好的利用

网友(2012-04-22):
新手,多练习,多看别人的作品,多思考

网友:
嗯,是有比较多的问题啊

网友(2012-08-11):
呜呜 下载不了

网友:
能给我发到我的邮箱吗  zhangchen1479@163.com 谢谢啊   我是个新手想找些简单的板子练练

网友:
我感觉还是在布局上有点乱 在调整下把电源尽量放在一起 我也是新手啊 能发原理图看看嘛

网友:
二楼分析的很有道理!

网友(2012-09-10):
建议找本SI的书学下先,同意3楼看法

网友(2012-12-13):
看到那一堆电容,我不禁想到了两年前的自己。。我表示很能理解。

网友(2013-08-07):
想当初,我也是一大堆放在一起,还要抱怨硬件原理图没有分清楚....

网友(2019-05-02):
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

网友:
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

网友:
他的电源层走法不知道行不行!大家帮忙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