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ll edit里面怎么换单位?

楼主(2011-12-10):
如题, 谢谢各位大侠了!!!还有就是有快捷方式从布线或是布局状态切换到画图状态吗?

网友A:
在cell Properties里可以更改单位。第二个问题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ell Properties里可以更改单位。第二个问题没看懂。

cell editor里面没有cell properties改选项呢,软件是07版的,我是想请教下在route mode或place mode是否有快捷方式直接转到draw mode。就像route mode和placemode之间转换就恨方便,只要按住Alt键,右击鼠标左右滑动即可。

网友A:
在cell分区里面选中要改变单位的cell,然后再点一个属性按键,点开之后就是cell属性的面板,其中有“cell properties”这个按钮,再点开就能找到单位转换。
实在不行就随便新建一个元件,跟着步骤一步步设置,你就知道单位在那设置了。

draw mode也一样,好像是按住Alt键,右击鼠标向下滑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ell分区里面选中要改变单位的cell,然后再点一个属性按键,点开之后就是cell属性的面板,其中有“cell p ...

兄弟,太感谢了!!烦恼我几天的问题终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