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allegro里面画实心孔?

楼主(2011-12-10):
请问大家,怎么在allegro里面画实心孔?

网友A:
孔都是实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都是实心的

不好意思,我说的不清楚,
在drill的内壁上有一层铜皮,如果我想修改这个铜皮的厚度,请问在allegro里面可以操作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说的不清楚,
在drill的内壁上有一层铜皮,如果我想修改这个铜皮的厚度,请问在allegro里面 ...

    同问,求高手解答

网友:
    同问,等待高手

网友:
    这个貌似没有,加工的时候跟厂家特殊说明一下。
    同求甚解,帮你顶一下!

网友:
    这是生产工艺问题,PCB没法说明的,只能和厂家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