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定位孔(NPTH)封装的制作流程 16.3

楼主(2011-12-10):
求定位(NPTH)孔封装的制作流程  椭圆的定位孔怎么做? 16.3
感激

楼主:
没有回复自己顶下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4343-1-1.html

网友:
应是槽形孔吧。先用pad designer 作一个要求的NON-PLATED孔,如图,再在ALLEGRO下作一个mechanical symbol,选择PAD时就选用刚作的槽形孔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