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 图导入到pads后 边框变换

楼主(2011-12-10):
请教下各位,我从auto cad 中把框图 用PE-M-多线段-J 闭合之后,保存成DXF格式,然后我导入到pads中,导入之后怎么边框部分有部分没有了呢??还有设置成board outline时都会出现self-intersecting polygong ,这个是什么呢

网友(2013-10-26):
我也是这个情况 现在解决没啊

网友:
    是不是CAD里面的线所在的图层的问题?你都给改成同一个图层试试看。

网友:
    再试一下啦

网友:
    CAD里零层复制,分解分解再分解!另存R12的DXF,pads导入,哦了!
只复制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