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电流,要有过程

楼主(2011-12-10):
如图,求解。
有知道的可以发送到164440912@qq.com

网友:
三個VCC 電壓輸入(12V、14V、16V),LED上電流都相同。 I=(9.1V - 2V*3)/150=0.02067A 。

网友:
12V也是一样的么?

楼主:
按照2楼的计算:电流在20mA的情况下 R1的电压是3v,R2的电压也是3V,LED灯的电压是2*3=6v
加上二极管的0.7v,总共是12.7v左右,在12v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呢?

楼主:
或者可以这样想:12v情况下,如果稳压管能稳压在9.1v, R2的电压为9.1v-2*3v=3.1v,R1的电压为12v-0.7v-9.1v=2.2v。很明显,这样算的话,流过R1的电流小,R2的电流大,这个可能吗?

网友:
可以用仿真,馬上知道結果。

网友:
12v时稳压管没有反向击穿,所以不会工作
12v时流过发光二极管的电流是17.67mA
14v和16v时电流是20.67mA

网友:
果真答案是樓上所說的。
當VCC=12v時候,稳压管没有反向击穿,所以不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