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 wizard生成的封装可以直接用吗?

楼主(2011-12-10):
lp wizard 10.3.1生成的封装的solder mask和盘面尺寸一样大,不是应该打0.1mm吗?一样大难道也是可以的嘛?
大侠们给解释下,不胜感激!

网友A:
这个可以在lp wizard的preferce里面设置,每种类型的封装都要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在lp wizard的preferce里面设置,每种类型的封装都要设置

lp wizard默认的设置不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lp wizard默认的设置不可以吗?

默认的设置就是sold mask和焊盘一样大,如果你要阻焊比焊盘大那必须设置相应的参数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的设置就是sold mask和焊盘一样大,如果你要阻焊比焊盘大那必须设置相应的参数才行

那么sold mask和焊盘一样大在实际应用是可以的吗?一般实际做封装时是不都大0.1mm呢? anti pad是不也比焊盘大0.1mm呢?我看有书上写的是anti pad比焊盘大20mil,那不就是0.5mm吗?我就晕了不知道到底是多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sold mask和焊盘一样大在实际应用是可以的吗?一般实际做封装时是不都大0.1mm呢? anti pad是不也比焊 ...

做成一样大也能做,只是精度不高的话容易打到焊盘上影响焊接,anti pad我没考虑过,我一直用的都是正片,我觉得比焊盘大个8mil就够了,20mil太夸张,不可以死读书,书本不可能涵盖所有的情况,anti pad大了容易导致平面分槽,影响回流路径

网友(2012-04-16):
引用 网友A:
做成一样大也能做,只是精度不高的话容易打到焊盘上影响焊接,anti pad我没考虑过,我一直用的都是正片, ...

您好请问下,自定义尺寸后,在封装处选择user选项,land pattern里面的数值就全空了,上面的wizard选项也变灰了,就是不能生成封装了,请问这种情况该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成一样大也能做,只是精度不高的话容易打到焊盘上影响焊接,anti pad我没考虑过,我一直用的都是正片, ...

哦,知道了,需要按一下alternate input format才行

网友:
LP Wizard的默认参数设定是符合IPC标准的,本不必操心这个,只是国内很多板厂出于不同原因需要迁就,还是找一家合适的板厂比较重要。

网友:
按照默认的做封装即可。已经做过几个项目了,没有问题。
顺便说项目都是有BGA差分线等的比较精密的。
版厂也会帮你修改的,收你PCB版的工程费,就是干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