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安装EE2007时的组件选择问题

楼主(2011-12-10):
想体验下mentor的高档软件,
下了EE7.9.2,安装是发现软件好大,需要空间快3.5G了。
之前安装的pads只有2百多M,
请问有哪些组件是可以不安装的么 ?
大侠来指点下

网友:
全部装上就是了,反正不用出钱,每个组件都有用的!

楼主:
发现 ExpeditionPCB 里面没有 shift+滚轮 左右移动画画面的功能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 ExpeditionPCB 里面没有 shift+滚轮 左右移动画画面的功能嘛

我一直都用的鼠标中键移动,习惯了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右键划线

楼主:
dxdesigner  真的不太友好啊

好不容易,导入了原来logic的原理图,能把里面的原件保存到中心库么?

楼主:
还有  dxdesigner  和 Expedition 启动都很慢
需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启动软件
是我装的不好还是都这样 ?

楼主:
刚改了下 环境变量,启动速度总算快了一些

网友:
smart utility 这个还是比较有用的,比如clone线或者手动画蛇行线。
dxwebpack可以不用,你自己用还需要建立网页访问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