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下电感能添加磁芯吗?怎么加?

楼主(2011-12-10):
Pspice能仿出电感的损耗吗? 我要用非线性电感仿真,怎么样给电感添加磁芯呢?听说有磁芯的电感写的数值不是感值而是匝数,那要如何算感值呢?
谢谢各位大大!

网友:
可以參考 TDK SPICE Netlist Library 裡面的 Ferrite Beads 寫法,或是直接使用TDK 元件的仿真。
http://www.tdk.co.jp/etvcl/netlist/index2.htm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orcad能仿出磁芯损耗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orcad能仿出磁芯损耗吗

這個我沒試過。理論上,只要有仿真的參數和公式,Pspice 都可以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