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关于电源层分割对电源输出的影响

楼主(2011-12-11):
深蓝色是15V电源区,深绿色是-7.5V电源区,粉红色是3.3V,黄色是3V3_AVDD

各位牛人,小弟近日参与一个项目,制作一个智能相机的前端板AFE,CCD采集系统板卡,数模混合电路板,总共8层板,层叠结构是:信号层-GND-信号层-PWR-GND-信号层-GND-信号层,总共有三种电源,电源分割如下图所示。现在的问题是,电源输出不稳定,比如:3.3V经常输出2.2V,-7.5V经常输出-1.5V。测试后发现,三种电源全部与负载断开单独测试输出电压时全部输出正常。当15V输出与负载断开后,3.3V和-7.5V连接负载时,后两者输出正常,当15V接上负载后,后两种电源输出又不稳定。当15V连接负载,同时断开后两者与负载的连接时,测试后两者电压输出正常。所以,现在怀疑是15V输出端电压(供给负载使用)对3.3V和-7.5V的输出负载电压(供给负载使用)有影响,但是具体问题在哪里还不确定,不知道是什么导致这个问题发生,还请各位来看一看,提提意见。谢谢。

网友A:
看似电源供电不足!

网友:
不像是PCB设计或制造方面的问题,否则空载就会不正常了。
应该检查原理图设计方面有没错误,检查负载有没过载。

网友B:
先算一下每個支路上的消耗功率,看看是不是電源供應的源頭不足造成的。(例如 DC-DC 電流供應不足夠)
另外檢查電源電路的分壓控制點,是不是先經過濾波電容器之後,才回到芯片,這樣會對電壓穩定會比較好。
如果有電感器,選擇有包覆鐵份材料的(或是有包覆處理過的,比較不容易露磁),比較不會互相干擾。
還有電源的源頭進入電源層,VIA 數量是不是有足夠電流經過負荷嗎?  如果VIA 數量不足,PCB 容易發熱,也容易產生電壓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似电源供电不足!

    大侠能不能详细描述一下呢,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算一下每個支路上的消耗功率,看看是不是電源供應的源頭不足造成的。(例如 DC-DC 電流供應不足夠)
另外檢 ...

你觉得PCB制造方面会有问题么?或者,布线和铺铜不当造成的问题。这里的电源设计之前已经用过多次,原理上应该问题不是很大,所以就怀疑PCB布线或铺铜有问题,你再看看。

网友:
    还是从原理或者焊接上找原因吧,一张图片啥也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觉得PCB制造方面会有问题么?或者,布线和铺铜不当造成的问题。这里的电源设计之前已经用过多次,原理上 ...

电源平面边界的弱耦合不足以导致输出电压的变化,几个平面之间几乎没有影响。

网友:
    可以用細的漆包線(或是OK的鍍銀線),將同一種電源的各點串接起來(例如:電源穩輸出的電容器,工作 IC 電源的輸入電容器),看看還會不會有電壓不穩現象。

如果現象消失,代表你的電源的源頭進入電源層,VIA 數量是不足的。或是由電源層進入工作 IC 電源,VIA數量是不足的。VIA不足夠使電流經過,所以造成電壓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