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OrCAD输出网表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1-12-12):
如题,在输出网表的时候,netlisting the design 运行到updating allegro Editor Board的时候,就卡在那不动了,先开始的时候以为是工程文件比较大,就等了一会,还是不行,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希望各位大侠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本人使用 PADS ,沒遇過你這樣的問題,所以不知如何幫你,但是可以幫你頂一下。

楼主:
谢谢,问题找到了,是因为在原理图中存在器件缺失pin number的问题,这次没有报错,而是卡在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