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材铜厚 H/H OZ、1/1 OZ、2/2 OZ、3/3 OZ代表什么

楼主(2011-12-12):
all,
    如题,哪们知道,请好心解答下,共享下知识乐趣!
    谢谢!

网友:
    是基材上下两层的铜箔的厚度吧,h/h,就是铜箔都是half OZ,如此类推

网友:
    OZ是重量單位,不是長度單位
1OZ=28.35g, 2 OZ =56.699 g , 1/2 OZ=14.175g
    1OZ定義:1平方英尺(FT^2)的面積上鋪銅的厚度。
如果想要知道1OZ、1/2 OZ的厚度,可以利用質量公式[m=ρ* V(體積)= ρ*s (面積) * t (厚度) ]去做一個試算
    EX.
 ρ(銅密度)=8.9 (g/cm^3)
    1FT^2=929.0304 (cm^2)
    1mil=25.4 um
    所以 1OZ=28.35g=929.0304*8.9* t(銅厚)
         => t=1.35mil
其他以此方式計算
1/2 oz =0.472 mil
2oz =2.72 mil
    好像每一家鋪同厚度都不太一樣,可能是成本考量吧

网友:
    楼上讲得很好,补充一点:板材选择时,是选择H/HOZ,1/1OZ....依据你单板承载的电流来确定(结合走线宽度),常规下用H/HOZ,1/1OZ就可以解决绝大多数数字板;电源板一般用比较厚的基铜来做,比如3/3OZ或以上。

网友(2012-10-19):
    学习了 ,讲的都很好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