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quickplace无法放置!

楼主(2011-12-12):
       PCB放置好之后,我发现有两个元件封装shape尺寸小了点,然后我更换了两个元件的封装(主要是对place_bound_top、assembly_top、silckscreen_top的shape修改)然后点击place下的update symbols如图进行选择,然后提示成功 ,由于之前我未删除其中的一个元件时候,这种更新提示我这个元件封装更新不成功。所以我删除掉这个元件的封装。
    后来我重新导入网络表之后,点击place下的quickplace,但是发现提示不成功,如图 ,但是我的symbol是有的,路径设置都是正确的。
    急问各位老大们,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是不是什么设置的问题?

网友A:
缺少一个封装当然不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少一个封装当然不成功了。

这个封装是一直都有的,但是无法放下去,我之前都放进去过,后来只是要update symbol,但是不成功,我才从BRD里面删除这个元件,企图重新导入更新后的封装,但是发现封装无法放进去了。

网友A:
这个很简单验证,你可以利用“手动放置”试一下,如果不行,那就是这个封装的问题,重新修改一下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简单验证,你可以利用“手动放置”试一下,如果不行,那就是这个封装的问题,重新修改一下就ok了。

我自己重新画了一遍封装,直接就导进去了,和之前的封装只差名字不一样了。我估计应该是之前封装的pad出了问题~

网友:
恭喜你,进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