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LP Wizard 10.1.1如何生成Allegro可用封装啊?

楼主(2011-12-12):
1金币
mentor LP Wizard 10.1.1破解已经完成了,现在想试着生成一个封装看看。我按照下图设置好,生成的只有.scr格式的文件,没有网友说的.lib   .psm等格式的文件啊?求教程啊。。。谢谢~~

网友:
1.先在allegro 设好PSM库路径,PAD路径设为.
2.PLB file option选项可以不用勾
3.script file directory 选则存放库的文件夹,最后create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