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长线

楼主(2011-12-12):
等长线等长线,一般什么情况下需要作等长处理呢?

大家帮忙解释下

网友:
高速信号,比如DDR

网友:
我觉得应该根据功能吧
比如DDR,数据组DQ(0-7),它们的传输要求需要满足等时性,即同时从cpu—ddr或者ddr—cpu。所以要等长。
个人见解,欢迎拍砖。

网友:
差分信号  高速信号  以为一号频率很高 不等长会出现同一组的信息传输出问题

网友:
线不一定等长,延迟相等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