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以让元件值放在元件中心的skill

楼主(2011-12-12):
不知道那位高手有,可以自动将元件值放到元件中心.在论坛上我只找到将元件位号放在元件中心的skill

网友:
skill工具应想办法让其具备一定通用性. 否则没有开发的意义.

custom datatips--配置好,然后有数据提示模式定义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eda365lib/eda365skill/index.php
EDA365 SKILL里面包含这个程序

2.Rotation All Refdes:旋转所有REF的方向                          备注:支持COMPONENT VALUE层面文字
3.Move All Refdes To Center:将所有REF放置在器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