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3使用求助

楼主(2011-12-12):
不知设置了什么地方,还是其他原因,Layout中元件布局时,不能随意的叠加摆放了,求帮助,如何才能使器件边框无间距摆放,谢谢!!!

楼主:
好像是开了自动推挤功能,这个怎么关呢?

网友A:
alt+D,勾掉clearance的DRC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t+D,勾掉clearance的DRC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t+D,勾掉clearance的DRC

能否截个图看看,这个DRC好像是OFF的。
alt+D 没反应啊,是不是ctrl+alt+D?

楼主:
已解决,是Nudge里设成自动了,关掉就OK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截个图看看,这个DRC好像是OFF的。
alt+D 没反应啊,是不是ctrl+alt+D?

勾上就是打开DRC,防止错误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