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带负载能力

楼主(2011-12-12):
各位大侠求助,如何提高MP28258输出9V-17V的带负载能力,AIC1565频率470KHZ,在输出5V带负载100mA-1A时,输出9V-17V可以带1A的负载 28258一带负载5V就无输出,求高手指点如何提高28258输出带负载能力

网友:
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描述的很模糊

网友:
确实搞不懂在说什么

楼主:
感谢大家的关注。两个DC-DC芯片,目前用的DC芯片是AIC1565输出2A,现在用MPS28258输出3A做兼容。目的是在DC输出SW端叠加一个外电8.5V生成17V的电压给充电管理IC供电,要求5V输出端带负载100mA到1A,给充电管理IC供电的电压不被拉底到9V,而且不影响充电的电流。电池充满是8.4V,充电电流1A。在调试过程中,AIC1565 C158用的100nf,L21用的4.7UH,测试是OK的,可MPS28258把参数,输出频率调的一样,一插上电池就无输出,保护。请各位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2012-05-24):
9-17V输出端加个大电容试试。

网友:
我觉得好像不同DCDC regulator的外围电感、电容之类的都不一样,好像不能兼容吧

网友(2012-09-17):
可以加一个射极跟随器输出

网友:
应该做不了,一般电压越高,输出电流就越小,(具体最大功耗要看一下IC的规格书,是一个具体值)
如果升压到5V输出1A时,那么输出9V的最大功耗要减去这部分的,那就更小了

网友:
建议查下datasheet  看下典型应用和设计指导  看图PG信号如是POWER GOOD话  你设计有问题

网友:
一会输出9-17V,一会输出5V,是什么意思来着。。。输出电压应该跟反馈电阻的比例有点关系吧,

网友:
呵呵,电池容量是多少?

网友:
电感不能共用吧,如果共用的话,回路面积会变很大,容易产生振荡和自激啊,这样肯定容易保护的,而且你肯定两个芯片的FB电压是一致的吗,如果不一致,更是出问题

网友:
    像这种方式的,主要还是从电感下手处理,另外核实一下输出IC是否有限流功能